楼主(2005-12-26):
前几日,一同事问:直流电机有功率因数吗?我不知所以答,个人觉得没有,可说不出个理由来。特来此向各位老师、同僚们请教!!!望各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捧个人场,在下先谢了!

网友A:
在直流系统里应该没有功率因数一说,所以我认为直电机没有功率因数

网友B:
直流电,无‘F’,所以没感抗,容抗,因此功率因数为“1”

网友C:
楼上的,“F”是表示什么?我刚学。

网友D:
交流的有功率因数,是应为电压电流都是正弦规律变化的,导致在感抗容抗上电压电流有夹角,这个角就是功率因数角,直流中,因为电流电压已经不是正弦变化的了,所以,基本不是存在功率因数。

网友E:
但是直流电机里电驱线圈的电是交流变化的,所以我想也有功率因素。

网友F:
在直流系统里应该没有功率因数一说,所以我认为直电机没有功率因数
直流电咋来的?不会使用电池吧,用电池就不会有功率因数
多数是可控硅整流,有了可控硅整流就会带来功率因数问题
可控硅全导开时功率因数可以达到93%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