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6):
工作环境及要求高速高精度同时也在低速高精度的状态下工作。选用步进电机好,还是伺服电机好?

网友A:
推荐使用闭环控制

网友B:
多高的速度?我能做到24000转闭环高精度.普通电机只是3000转或10000转.

楼主:
[讨论]
高速度一般就可以了,关键是要低速控制的精度是怎么整的?

网友C:
推荐使用闭环控制,机械绝对座标。

网友D:
选伺服。不知道你高速指多高?我的伺服系统性价比极佳,欢迎来电。

网友E:
看看转速,力矩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