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6):
麻烦各位用过SSS的工程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当选择"FILE MANAGMT"的子菜单 "DIRECTORY"中的子菜单"PROGRAM"时,会出现一个表格.最上面是PATH栏,下面列出了此路径下的程序文件.但我不知道怎样打开.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箭头选择文件,按回车即可打开

楼主:
可惜,一按箭头键,就报出"
WRONG KEY"的错误

楼主:
试过各组合键也不行

网友A:
晕倒。
打开文件不是“文件管理”的
好久没用了。大概是这样:
1 进入软件
2选择最左边的菜单,名字忘记了
3下拉菜单中选择“OPEN”还是什么,应该是上数下第二个
4弹出对话框,如果知道,直接输入Path和文件名
5如果不知道,按END键
6弹出对话框,选择目录,下面有这个目录里面的文件列表
7用箭头选择文件,应该就可以打开了

身边没有电脑操作,实在是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这样。您将就着看看。
建议看看操作手册

网友B:
----------------------------------------------------------------------------

1.選取plc type
2.del鍵按下後!左鍵移動至program.....其他看圖。
3.無法讀取?請先設定路徑。
4.這是LSS程序!與SSS沒多大分別!

网友B:
這裡下載操作手冊C20_W83_E1_5

http://rapidshare.de/files/9858719/C20_W83_E1_5.zip.html

楼主:
谢谢machelec和利昌机电,
这个论坛确实很好.很高兴能遇到各位,我想自己也要尽一份力,互相学习.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C:
楼主你有和C60P/C60/C40P等的PLC联系的线吗?多少钱啊?

楼主:
我是没有,客户自己备的线.不好意思.

网友C:
恩!没关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