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6):
  精密运动控制不能只依靠精度,系统的动态响应同样重要。位置的精密测量当然重要,但是如果不能精确地定位,系统也毫无用处。直驱电机(或称扭矩电机)形成高扭矩,实现在很小的角度上的精密伺服控制。其动态响应极佳,因为负载直接连接到驱动轴上,从而无需使用传动组件,因为这些组件会引起反向间隙、滞后、齿轮啮合误差或皮带变形等。大内径扭矩电机的无机架结构不提供明显可用的连接件可以装配上具有轴输出方式的编码器,但环形编码器可提供简便的解决方法。此外,环形编码器与负载一样直接连接到驱动轴上,使系统消除了不需要的“间隙”。在任何测量或控制系统中,都希望编码器尽可能靠近驱动部件,这有利于减少潜在共振,影响伺服性能,尤其是在伺服带宽增加时。在确定精度要求时,应把精度、分辨率和重复性三者分开来分析:

 对于要求重复性的应用(例如机械手),系统反复地停在相同的编码器计数位置的能力要比工作台的角度精确性更重要。
 对于连续平稳运动,所选择的分辨率和精度应不允许在控制伺服带宽内有“抖动”。
 对于慢速移动的装置,例如天文望远镜,角度测量精度比系统最高数据率更重要。
 对于直升机摄像头座,准确的手动定位和分辨率比重复性或绝对精度更重要,尽管后者在使用相同传感器为武器系统提供目标数据时变得更为重要。
 对于高速系统,可能需要在速度和位置准确度之间取舍;粗的栅距(更少的刻线数)系统适合高数据率,但细的栅距(更多的刻线数)系统通常具有较低的细分误差。

网友A:
拉线式编码器

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