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参数

楼主(2005-12-26):
请问FANUC -OI系统:
    报警为:100   PARAMETER   WRITE   ENABLE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报警号,会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B:
参数写入被许可

网友C:
用户密码打开了吧

网友D:
郁闷啊——这么幼稚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搞数控的啊,这都不知道???

网友F:
将参数输入许可改成0就OK拉

网友G(2007-11-12):
参数写入被许可    把1改为0     write    写入

网友H(2008-07-14):
考验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