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K2M1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12-26):
(无正文)

网友A:
以M100开始的连续八位

网友A:
哈哈
沙发,第一次!
也就是M100-M107

楼主:
那K1M100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K1M100是什么意思,谢谢!
M100~M103;

网友C:
网上载一些三菱A系列或FX系列的编程手册看看,一些简单的语句就能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