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与s7200通信时,plc没有发送给计算机,谁能估计原因

楼主(2005-12-26):
郁闷了我两天的问题,谁能 帮帮我啊,帮我找找原因,程序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应该是通信的问题吧

网友B(2006-03-12):
原因应该比较多:
1、可能所采用的连接电缆有误。不是用的PPI电缆。
2、用PPI电缆连接好后,没有对软件进行设置,或者是通信设置不合理。
3、PLC有密码保护,用你的软件根本不能进入CPU进行读写与上传下载。
4、其它操作原因。

网友C:
PLc不会主动发信息的.

网友D:
看你用了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