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6):
各位好 ,谁能介绍一点关于水电阻在水泥厂的应用情况
发点工作原理图  和 常见故障  非常感谢
等待 热心的等待

网友A:
在锅炉的水位控制中有用它来当接地达到控制目的。

网友B:
水电阻控制锅炉水位的,加水的时候水和水电阻接触就连通 然后通过水电阻的弱电电路中的驱动继电器从而驱动高电压电流关闭阀门 或者什么的 反正水电阻在我说的这里 所处电路不能超越36v

网友C:
高压电机好象用水电阻降压启动?但不太熟悉,不敢乱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水电阻控制锅炉水位的,加水的时候水和水电阻接触就连通 然后通过水电阻的弱电电路中的驱动继电器从而驱动高电压电流关闭阀门 或者什么的 反正水电阻在我说的这里 所处电路不能超越36v
你搞过.
           是这样的。

网友D:
水电阻在水泥厂应用有两种琴况,一是串在定子电源电路中,做降压启动用,启动时通过调节极板间的距离来减小电阻,达到平滑升压至额定电压的目的。        二是串在转子回路中,改善启动时的功率因数,增大启动转矩,通过调节极板间的距离来减小电阻至0,达到平滑升速至额定转速的目的。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到本贴子里继续发表 你的看法和建议

网友E:
我有用一台,1000KW1OKV电机用的启动柜,5年来没坏过.不过原理图我很熟悉.你的问题应该具体些

网友F(2006-11-18):
[公告]液阻柜  耐压
最近我们单位有一台16500KW的煤气燃机(发电机)加了一套温控的水电阻,经安装调试后,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在把液阻柜安装好后 ,做耐压实验的时候,总是做不住,但是当我们把液阻柜的星点连接母线摘掉后,耐压做住了,这是为什么?请高人指教!!!

网友G:
楼主没表示清楚,各位表示的是两种水电阻概念。呵呵。但至少可以长见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水电阻控制锅炉水位的,加水的时候水和水电阻接触就连通 然后通过水电阻的弱电电路中的驱动继电器从而驱动高电压电流关闭阀门 或者什么的 反正水电阻在我说的这里 所处电路不能超越36v
呵呵!就是锅炉用电接点水位表!电极与电极之间靠水来导通!有水电阻不同来显示不同的水位

网友I(2007-07-25):
水泥厂的水电阻主要用在球磨机电机起动,水电阻接在转子上,起动后逐渐减小转子电阻,最后短接电阻为0,实现平滑的软启动。因为在起动时水电阻会通过大的起动电流,水会发热,所以要经常检查水位注意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