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自动切换

楼主(2005-12-26):
两台电动机互为备用,一台运行,一台备用,转换开关指向备用,当运行电动机停止,备用电机自动投入运行。请帮忙画出电路图

网友A:
我有,但是我没有扫描仪,所以发不上了,其实做这个连锁很简单的,只要把运行的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端和你的转换开关穿在一起直接接入备用电机的接触器的线圈回路就可以了(当然备用电机也不能关闭,反正是这么做的,你还可以增加其它辅助电路来实现关闭备用电机)

网友B:
不知你的电机功率多大,什么用途.

网友C:
是不是电工专业的

网友D:
用一个机械联锁的接触器和转换开关,可以实现你的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