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6):
我想问一下,那个fx2n系列里那个top指令是什么意思呀?
比如说:top k0 k21 k2 k1

网友A:
这是向特殊模块写入数据的语句,TOP实际上是TO命令的一种形式,指在上升沿时触发,上述语句意思为向0号特殊模块的21#BFM(缓存)写入2,共写1个字节

网友B:
hx_wgp ,你对模拟量模块好像很好,以后多向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