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报警

楼主(2005-12-27):
新的数控车,干了几天。就出现伺服电源模块报警
    是华中的系统
  厂家说是没接地
   可接地后,换了新驱动器
 又有报警。
驱动器显示
A3
A15

来接地是没问题了
  可是伺服驱动器,还是报警。
     我用的是华中的系统。

谁有华中的驱动器报警信息,一览表。

网友A:
偶用过,不过没说明书也帮不了你!

网友B:
查一查上位机

楼主:
上位机是什么上位机是什么上位机是什么

网友C:
主电路欠压
   电源容量不够;瞬时调电;散热器过热。
编码器计数错误
   编码起损坏;编码器线数不对;编码器盘片损坏;编码器有多个虚假Z信号;
   编码器接线错误。
   接地不良。

---------------------------------------
QQ41324722
飞梭数控

网友D:
很好解决的问题啊 不过要具体查

网友E:
法因数控(平面钻床)
伺服驱动器(松下) 出现 16和 24并且 Y轴 在自动回参考点时速度非常慢  报警情况经常发生
请指点!

网友F(2006-03-12):
是过载吧!

网友G:
是否装有电源稳压器?

网友H:
看它显示的报警代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报警,应该很好解决呀

网友H:
如果是伺服报警,看它显示的报警代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报警,应该很好解决呀,伺服报警的原因很多,不找到根源如何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