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7):
首先在这里预祝大家元旦快乐,关于近期总有人询问的软件问题和电缆问题,我在这给予几点说明:
1 关于软件版本的升级:可能大家在遇到类似与报警的多语言的情况会比较关心版本的升级,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大家如果用6.23之类版本的话,软件上会显示版本C-Package02,这样的版本是无法升级到7.0以上的版本的,因为7.0以上的版本是C-Package03,两者并不兼容.(遇到这些问题一般请购买新的软件)
2 如果大家使用中文补丁的时候,请注意使用的中文补丁版本与英文软件版本要一致,否则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3 大家在使用电缆下载的时候请尽量不要用usb转接串口的电缆,否则可能会出现问题.这类问题在这里一并给大家说明一下,以后出现问题请大家自己购买新的软件或者硬件来解决.

网友A:
对于3,现在很多笔记本都没有串口了,唯一的好的解决办法这有共享一下了,哪位用usb转串口,用得没问题的,来公布下用的什么品牌的,大家照着买一个就是了。好象不贵...

网友B(2006-03-04):
设置串口卡com端口号问题,可以任意设置COM1.COM2...COM8

1、为什么要使用comX.exe软件?
使用笔记本串口卡,安装好驱动程序后,请先用此程序comX.exe设置好端口。然后再使用通信软件来连接设备。因为:很多通信软件,里面默认的是com1口,而装好的笔记本串口卡,多半是占用com4,com5,com6等端口,怎么办呢? 使用200K大小comX软件,可轻易解决问题。

网友B:
笔记本电脑串口:笔记本串口卡(PCMCIA转串口)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好像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

看能否帮到你

pcmcia转串口卡   pcmcia 串口   pcmcia串口卡   pcmcia转串口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

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232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笔记

本电脑外接串口   笔记本 串口   带串口的笔记本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   惠普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pcmcia串口卡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232串口

笔记本转串口 笔记本串口和并口   usb 串口 笔记本   ibm笔记本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pcmcia转串

口卡   pcmcia转串口   串口卡   多串口卡   双串口卡 笔记本串口卡   串口硬盘安装保护卡   串口

阵列卡   串口卡驱动  带串口的笔记本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 并口 串口   带

串口笔记本 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ibm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电脑 串口   惠普笔记本 串口   pcmcia

转串口 pcmcia转串口卡   串口   串口通信   串口硬盘 串口调试助手   usb转串口   串口调试   串

口服务器  argosy 串口卡   笔记本 串口   笔记本串口卡 带串口笔记本电脑   带串口的笔记本 带串

口笔记本   笔记本 并口 串口   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   ibm 笔记本 串口 标准串口(9pin)奥格赛 阿

高斯

网友C:
都别用串口了,自制网线,速度快,又省钱,呵呵!

网友D:
传一下自制网线的资料上来呀

网友E(2006-04-05):
用交叉网线

网友F(2006-06-23):
网络一般就二种,一种是对等网线,一种是交叉网线!

很简单的办法,剖开网线,用剪刀剪齐整一点,然后按()色的顺序排好,

二个头并在一起,按同样的()色排,就是对等网线
二个头并在一起,按同样的()色排,就是交叉网线,(压线的时候,另一端的水晶头反过来!)

网友G:
急需PL7920计算机的驱动程序,哪位辛苦提供一下。

网友H:
还是用带COM口的电脑好一些;

楼主(2006-07-24):
现在带串口的笔记本还是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