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问题

楼主(2005-12-27):
我现在用CQM1H PLC 链接PROFACE 触摸屏 上位机链接
各设置如下:
PLC: 19200  1,7,2,E  HOST链接 CTS:禁止
HMI: 19200  RS-232C 数据长度7 奇偶位:偶数 停止位:2 忙准备控制:DTR/ER
提示PLC 没有连上.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有什么报错?

网友A:
因为你使用的这个型号的PLC的CPU型号会比较多,所以请你明确你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CPU.你现在使用什么方式通讯

楼主:
提示 PLC NOT CONNECTED(02:FF)
cpu 21 sysmac way

网友A:
这个错误一般都是由于PLC与GP的通讯电缆制作有问题才会出现的,你首先要确定电缆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