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7):
我在Sr运行下设置伺服只允许CCW转
1、在零速时,伺服CCW方向可以用手随意转,CW方向转不动
2、如果把速度设成负的,电机不转,但CW方向可以用手转,而CCW方向可以用手随意转
3、如果把速度设成正的,电机CCW转,但CW方向不可以用手转
请问高手这是把什么电机的什么变量(如参考电流,参考速度)或者是什么算法,才造成
的结果啊。

网友A:
看一下CW或CCW驱动禁止的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我是故意设成CW或CCW驱动禁止,主要是分析产生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