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7):
我知道陷波滤波器是为了消除机械震荡而引入的,
有谁知道陷波滤波器的传函G(s)是什么?

网友A:
                          hHP(S/2πf0)^2+hLP
   H(S)            =------------------------------------ : hHP=hLP
          NOTCH     (S/2πf0)^2+d(S/2πf0)+1

这表明在f0处的响应为零.在远离f0一定距离的频率上信号可以相对无衰减地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