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过软启动,请问是不是启动结束后要用接触器把软启动跳开?

楼主(2005-12-27):
RT

网友A:
软启动?那要看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了,有一种旁路式的,启动结束后必须要用接触器把软启动跳开

网友B:
启动结束后必须要用接触器把软启动旁路

网友C:
我想,启动结束后不一定非要用接触器把软启动旁路。如果负载断续运行且运行时间比较短,不用接触器旁路较好,避免频繁切换,电路简单,软起完全可以独立担当的。

网友D:
我们这里是切开得。
另外如果不切开不是一种浪费么

网友E(2006-03-10):
一定要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