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8):
这东西F1-F8八个键还有个shift、esc、enter、还有两个上下方向键就这些了,哦还有个显示条
江湖救济啊······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记得装step7的时候有个TD200指令精灵是不是这东西用的阿,
1,这个家伙的供电方式是什么?是485串口线同时提供电源,还是另接24V供电
2,可不可以和pc的串口直接连接?(既然能cpu224连接应该是可以吧···)
3,工作系统是step7还是TD Designer?
4,每个按键有什么功能?

网友A:
你有的PLC是S7200吗?上面有TD200向导,F1-F8可以定义

网友A:
TD200联接可以外接电源,也可以不接,由通讯口可提供电源

楼主:
里面显示没有参数块则么回事?
用td200向导的时候和我用的数据块地址有冲突

网友B:
1.使用TD200指令精灵编程。
2.TD200的外接电源由通讯口提供电源,也可以用外部,但是不能同时用。
3.“里面显示没有参数块则么回事”是因为信息位没有使能。
4.“用td200向导的时候和我用的数据块地址有冲突”,默认从VB0开始,若冲突可以另外指定
5.“可不可以和pc的串口直接连接?”,不能,通讯协议不同。
6.“每个按键有什么功能”,对应一个MB,默认MB0.即F1=M0.0,可以另外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