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机问题

楼主(2005-12-28):
一台西门子 82.5kw,195A,直流电机,采用西门子调速器控制

故障现象:空载时可以运行,速度可以用电位器调节
            负载时不能运行,即使是人为受力,都带不动
            空载时电流为18A,输出电压为2.5V
            负载时电流为28A,输出电压为0.7v左右
            (空载时,人为受力,由18A上升到28A,此时电机不转,电流保持在  28A,电压下降  到0.7v左右)
           碳刷已更换,轴承已更换,皮带不打滑
           清洗齿轮箱并更换齿轮润滑油,现象有所好转,可以带些轻载,一点而已
          设备叫拉丝机,就是生产电机绕组的,把粗的铜线,通过模具,缠在电机轴上,拉细,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有同行最好了!谢谢

网友A:
可能是调速器的参数设置问题,请检查电机铭牌参数和电流或力矩限制参数

网友B:
这个额定电流如此的大呀,第一次见到,问几个问题:
1.这么大的电流导线、碳刷如何承受的了?
2.这个电机转速有多高?为什么要通过齿轮箱来变速?
3.这个拉丝机的输出力矩有多大?
谢谢了~~~~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因为是采用早期电子板调节的,参数调节要去调节电位器,就是我们在学校学的直流调速,那些知识了,早忘记了,没有数字调节的,我测量过,发现负载时,电流就是28A左右,可能是哪里限制住,上不去,,电子线路图,不是看的很明白,我等下找几个老前辈问问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负载电流被限制在28A,即一个电位器被人调过,使电机只能带相当于28A的负载。多谢两位指点!

TO :HONG0814
至于力矩,齿轮变速度,我不清楚,导线和碳刷采用进口的(机器是进口的,奥地利MAG或意大利的SICME),额定速度是3000R/PM

网友B:
知道转速就可以 求出转矩T=9550*P/n=9550*85.2/3000=271.22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