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8):
求教各位高手!我有一50kva的变压器,用150比5的互感器配的计量.现在的问题是穿互感器的导线用的是两根绕了三圈.倍率是乘10还是乘15!!

网友A:
倍率应该是30吧,穿两根测的是总电流吧,不知对不对.

网友B:
没说清楚,互感器铭牌上怎么标的?还有2根什么线一起绕的?

网友C:
如果每个电流互感器从外边或内边数有三圈,且这些缠绕在互感器上的导线为同一根电线,则倍率为7.5

楼主:
两根导线是同一相.互感器铭牌上标的是1.  150/5.  2  75/5  3   50/5  .互感器内圈是3圈只是导线太细才用两根当一根用!!!!!!!

楼主:
导线是16平方的!!!!!

网友B:
那不是很明白吗?3  50/5  !

网友B:
另问,为什么要选150/5的?你变压器二次额定电流才72个多点

楼主:
如果真的与导线的棵数无关的话那就太好了!谢谢拉!

楼主:
所以才绕三圈.不然应该怎样选呀?????///

网友D:
首先你要确定你所用变压器的额定电流(你没说明这台变压器的额定电压是220V的还是380V的),这个额定电流你可以在变压器的铭牌上找到,如果它的额定电流大于50A而小于75A,那么你就可用"2 75/5"这个选项,即将电源线在互感器上绕2圈,这时的变比是15,,,如果它的额定电流大于75A而小于150A,那么你就可用"1  150/5"这个选项,即将电源线在互感器上绕1圈,这时的变比是30,,,你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互感器上所绕的圈数是指互感器内圈线的根数,即绕一圈就是直接将电源线从互感器中心穿过,绕2圈就是将电源线在互感器上绕一次就行了.

网友E:
互感器有两个指标,其一是变比,还有一项是穿心匝数,如果你的互感器穿心匝数是1,则倍率是10,穿心匝数是3,倍率是30,跟穿心电缆数量无关。

楼主:
多谢,经过实验,互感器的变流比与电缆根数无关!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F(2006-11-26):
看过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