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8):
经常逛论坛,看到了一些电工口诀。
请问电机得温度有没有口诀呢?
比如1kw对应多少度?

或者请有经验得师傅帮忙总结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按绝缘等级来划分,一般都在90度以下,下面还有80、75、几个等级.

网友B:
温度是按绝缘等级来分,但我认为你说的应该是温升吧!温升也是按绝缘等级来分的!

网友C:
还应该考虑工作环境因素。

网友D:
是这样的
电动机绝缘有A,E,B,F,H几个等级,对应允许温度(或是温升)有要求的A是105好像,后H的允许温升最高,好像是135吧,不是按W数计算的,实际温升应该按照工作电流和环境温度来计算了

楼主:
谢谢,不过看的不是很明了

网友E(2007-11-11):
书上有 仔细看看慢慢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