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8):
电源,用电笔测试,只有火线带电,但是插上洗衣机后,如果洗衣机的开关没开,洗衣机的内胆就会带电,但是洗衣机的开关打开后,内胆就没有带电的情况
在电源上接了个插线板,如果插线板上的开关没有打开,用电笔测试,火线零线同时带电,但是插线板的开关打开后,就只有火线带电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危险

网友A:
将电源插头掉个方向插一下。
另外最好用万用表测量,少相信电笔

网友B:
插座一定要按照“左零右火”接线。

网友C:
洗衣机没有漏电,是感应电,很多电器有这个现象。
插座也没有问题,是插反了,插座里面有一个电阻与一只发光二极管串起来并在电源两端用做指示.可以打开看看就明白了。
布线时有个原则是左零右相,上零下相.中接地.

网友D:
布线时有个原则是左零右相,上零下相.中接地.
插座里的接地端没有可靠接地.

网友E:
洗衣机接地是不是良好啊???????

网友F:
呵呵,关键是左零右火!
点亮您的每一天

网友G:
是不是保护接地和工作接地连在一起。

网友H:
是不是因为插座的零线没接好啊

网友H:
我做实验时常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忘了接零线!也请楼主解决问题之后把故障说清楚,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我们大家才能学到东西!是不是?

网友I:
零线没接好。

网友J:
关键是左零右火,还有是地线是不是有

网友K(2006-03-03):
应该为接地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