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问题请教?

楼主(2005-12-28):
有一台维修后的6RA70,全部参数初始化后,接电阻负载试验,发现励磁电压输出达到340V,有什么办法让其调小吗?
  请大虾们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一台维修后的6RA70,全部参数初始化后,接电阻负载试验,发现励磁电压输出达到340V,有什么办法让其调小吗?
   请大虾们指点!
  补充:在参数初始化后,将参数P102设为0.03,将P076.002设为50.

网友A:
最主要的是看电流,不是电压.如果励磁电流不超过,又有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
  问题是该6RA70是维修过的,现在带电阻负载(阻值为65欧左百),励磁电压却为340V,据推算,励磁电流已达到5A,而我设定的励磁电流P076.002却为0.03。是装置坏了,还是我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如果装置的励磁失控,接电机则有可能会损坏电机,所以不敢带电机负载试。

网友A:
你的电机励磁不是340Vdc的吗?

楼主:
不是,电机励磁为180VDC

网友A:
你应该查一下励磁回路的硬件是否被更换了?

楼主:
谢谢回复!
没有查,维修时只更换了CPU板,但带电阻负载时电枢控制回路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励磁回路除了有电流检测元件外,主板上也应该有相应的电阻电路,如果叁数没错,我还是认为硬件上有问题.

网友B(2007-02-02):
切记要做优化!
要做优化啊,不然是不行的,因为励磁电流检测不是直接用互感器,而是靠分压采样,所以必须要做优化来让装置确定外部负载的参数,我就因为这个问题吃过大亏,炸了两次,惨啊。西门子的东西啊,唉!!!另外看看R035,检查它的励磁电流检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可能是励磁板的检测电路故障了。
144

网友C(2008-02-24):
谁能提供西门子6RA70中文说明书解压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