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8):
我有编程软件SIMATIC_S7_STEP7_V53_S... 装了N次,就是装不起,不知为什么。请大家帮帮我好吗?

网友A:
请将不能安装的具体情况说清楚,屏幕没有提示吗?

网友B:
需要将系统的启动语言设置为英语,英国才能装上Step7

网友C:
是升级版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将不能安装的具体情况说清楚,屏幕没有提示吗?
对啊,不说清楚.

楼主:
请大家一起帮我安装SIMATIC_S7_STEP7_V53_SP2
我已将系统的启动语言设置为英语,英国但还是装不上Step7(是光盘的)。后来在这个PLC论坛里下载了SIMATIC_S7_STEP7_V53_SP2但还是装不上,说缺少SSF文件。我的电脑系统是XP专业版SP2的。不知为什么,只有请大家帮帮我了,我想学西门子软件都没办法。很郁闷。在这里先谢了。我的资料很多的,大家需要的话,给我留言,我会和大家一起探讨的。

网友A:
缺少SSF文件可以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来解决

网友B:
我建议将系统装成2000。如果是在装不上的话,那就先格一下系统,然后再装

网友E:
我建议你先装step7 v5.2 然后再用v5.3升级就可以了

敢问楼主是否有300和400的语句表编程的材料,请赐我一份,我的电邮:26549551@sina.com

网友F: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来解决

网友G:
按照这个路径:Step7-V5.3-SP2-S\STEP7\Disk1\Setup ,双击Setup就行了,会出现选择安装语言,这样安装的就是中文版的Step7了,注意:这个文件夹下有2个setup,选那个没有光盘符号的就行了。

网友H:
把系统语言改为德语,我也是这样装的.

网友I:
亿万有300和400的语句表手册。

网友J:
软件安装方法[灌水]
可以发过来我试一下吗

网友K:
将C盘格式画然后在装 就可以了很好用的 不过其他软件就要从新安装了,安好后记得要做GHOST免得日后 在装了

网友L(2006-08-29):
我曾经也有类似经历,我的电脑开始也是XP系统,那个软件怎么也装不上?后来改用2000系统就OK了

网友M:
安装STEP7 V5.3注意事项:
1、系统选择方面
如果你的电脑系统是win2000,那么系统补丁必须是SP3以上,浏览器为IE6.0

如果你的电脑系统是winXP,那么系统补丁必须是SP2(profession)以上,浏览器为IE6.0
2、语言选择方面
 将区域语言选项改为英文,安装STEP7 V5.3的SP2或SP3时候, 将区域语言选项改为中文

安装WINCC注意事项:

第一步:装Microsoft SQL

第二步:装Windows排队消息

第三步:装WINCC
我是这么装的,你先试试,我现在也在学PLC,以后大家交流

网友N(2008-05-31):
在当前XP系统下装不上
可以先尝试先不改动任何东西,如9楼所说的,如果有条件,
1.先安装5.2,装上5.2后所缺少的一些文件就有了;
2.然后你再升级到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