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8):
单个按钮控制启动和停止(奇数次起动,偶数次停止)
LD       X000
OR      M0
ANI     C0
OUT    M0
OUT    Y000
LD       X000
OUT    C0      K2
LD       C0
RST     C0
END

楼主:
没有调试过
不知道可行否?
请指教。

网友A:
用ALT一句就好

楼主:
怎么写
请指教。

网友A:
示图
LD X000

ALTP  Y000

网友B:
能否问楼上的高手门用的是什么软件和PLC编的程序?????
尤其是你们后面的X000    和Y000指的都是什么啊,可否指教??

网友C:
这个话题以前有过, 不想再跟了。

网友D:
用三菱PLC
软件不限。

网友E:
在仿真软件上做,行不通

网友F:
樓主,單按鈕控制電機的起停,用plc還有必要討論嗎

楼主:
我是个学生。
好多地方须待学习,
那你说该怎么编程(三菱FX)

楼主:
我是个学生
有好多地方有待学习。
那你说该怎么编呢!(三菱FX)

网友G:
我用西门子200的编了一个,不知道行不行!
LD     I0.0
O      Q0.0
AN     M0.3
=      Q0.0
LDN    I0.0
O      M0.1
A      Q0.0
=      M0.1
D     I0.0
O      M0.2
A      M0.1
=      M0.2
LDN    I0.0
O      M0.3
A      M0.2
=      M0.3

网友H:
我用OMRON的PLC
LD  00000
DIFU(FUN13)3000
LD  3000
AND NOT 10000
LD NOT3000
AND 10000
OR LD
OUT 10000

网友I:
三楼的说得不错,一句就行,看三菱的应用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