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工《高压入网证》是多少千伏的? 我只有380V—10KV的!

楼主(2005-12-28):
请教各位同行电工《高压入网工作证》是指多少千伏至多少千伏的,我只有一个380V—10KV的,想半一个高压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网友A:
入网证作业项目分的挺细。10KV就是高压,其中又分安装、运行维修等项目,我们的就是10kv运行维修。视自己的需要,好像还有110kv220kv的。

楼主:
可是我拿出了10KV的,用工单位说最好还得有一个高压的证,这是一家大型石化企业,进户电压我想应该是六万六的,不知道电工应该有多高电压的工作证

网友B(2008-09-20):
请问高压入网证是每年什么时间考试,谢谢

网友C:
"进户电压六万六"那是超高压了,一般的高压证是指35KV 以下的,你的10KV 就是一般的高压证。超高压进网证外面很少,你只能到供电培训处去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