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8):
今天,我同事(也是做电工的)的家中,电脑突然冒烟了,用表测量电脑的进线电源插座电压,竟然有300V。后经检查发现,这个插座的零线是用的地线。由于地线带电,所有家里用到地线的设备,外壳都带电了。由此,我想到了,我原来也曾作过同样的事情,同事家里油烟机按个插座,我把地线当成零线,进行了安装,后来同事家里的油烟机也给烧毁了。
出现这样的事情,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保护地线断了,但是即使地线断了,也不应该使得电压升高啊,难道是断了的地线又和其他不同相的火线短路?
不知道其他同行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非常希望大家能讨论一下原因!
另外 也想提醒同行:别犯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A:
另外一相的用户想偷电,把地线当零线使,或者是另一相的用户有漏电?

网友B:
这个道理就像变压器的总零线断了过后,后面所有两相的电器全部会被烧坏一样,当总零线断开以后,负载大的电压相对就小,当负载小的时候,电压就会升高。。

网友C:
能分析一下吗?为什么负载小的电压会升高?

楼主:
事故已经查明,是由于同事楼下的人家,也把地线当作零线使用,而且由于他的家里的电器短路,造成我同事家里地线成为另一相火线,使得这个插座带有了380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