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8):
我原来用的美国产的224,换了新买的德国产的就不能用了!写的是同样的程序!请各位大匣指点!!!

网友A:
不会把。224哪个型号的是德国产的。以前的好象都是美国产的。听说要在国内生产可是也还没有开始啊。把你说的两个型号都列出来.让大家都看看。

网友B:
made in us
最多是批号不一样,通用是没问题
型号一样就行不用管下面那个编号

网友C:
有可能!版本不一样!

网友D:
第二代产品与第三代的不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