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5-12-28):
请教大家一个磁性开关的问题。液压缸上的磁性开关,当磁石接近时接通,但是,磁石离开时仍接通。共四台机器,16个开关,每分钟动作7次,上千次左右故障出现。我真是头疼。(电压110v,负载电流10mA,但我不知道开关的参数。)我想用质量好的,无触点的更好,我不知道哪个牌子好。各位请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A:
是干簧管吧.用行程开关代替如何?听说还有一种接近开关,也是磁性的,我没用过,好象比干簧管效果好。

网友B:
不知楼主的磁性开关是否就是接近开关,如果不是接近的话,建议楼主改用接近开关控制,将110V用中间继电器转换成24V的接近开关这样故障率就小得多了,我厂的设备上的所有气缸,油缸都用的是接近开关,型号有30多种,主要看你安装位置和安装空间.

网友C:
磁性开关在磁环活塞的缸上很实用的。国产的 应该没问题的,进口的OMRON,德国Festo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的磁性开关是否就是接近开关,如果不是接近的话,建议楼主改用接近开关控制,将110V用中间继电器转换成24V的接近开关这样故障率就小得多了,我厂的设备上的所有气缸,油缸都用的是接近开关,型号有30多种,主要看你安装位置和安装空间.
[/quote
使用低压24V的接近开关,安全可靠.我厂设备使用的接近开关已使用5年有余,一直可靠工作,很少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应该是磁性开关吧。CKD的液压缸,磁性开关是附带的,没有说明书之类。我想用SMC的无触点磁性开关代替,(AC50v-260v,工作电流5-80mA,2线,漏电流0.1mA)不知道能否替代。

网友B:
只要电压符合要求,好安装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SMC小日本儿的,比德国Festo差一点儿,如果符合安装条件没问题的.

网友E:
选SMC灵敏度高一点的即可

网友F(2007-05-09):
用我们家的霍尔开关啊
伊兰迪尔,美丽的工控事业

网友G:
各位,磁性开关就是磁性开关,和接近开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只认磁体,而接近开关却是认金属的.只要是金属的靠近多会动作.楼主说的是在磁钢外面的,想问这个钢体是不是金属的呢?要不是金属那么可以用,但一般钢体却都是金属的.所以磁簧开关还是得用磁簧开关的,楼主的这个问题就是里面的触点已经磁化了,当磁体离开后他们会有时候还是会自己吸合的.
最后提醒一下,可以用台湾阳明的雌簧开关系列,性价比很高的!比德国的多不差!一些规格可以上台湾工控  ---
台湾阳明 FOTEK 的磁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