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8):
我单位250KVA变压器,供电局在变压器出口安装一块插卡电表,在配电室安装一块分时计量电表.电缆用120平方铝心电缆.以前两电表每月读数差40度左右,最近几个月来读数差别越来越大,现在达到200度以上.负荷变化不大.请问是里面电表跑快了,还是外面电表跑慢了,还是有别的原因?谢谢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A:
每月用电量是多少?
250KVA的变压器你们的用电量只有200度的差异不算什么!

楼主:
每月用电量在3万5至4万5千度.电缆约8米,互感器为80/5,起初电表每月相差0.5码,10月份电量最高相差也不到1码,而这个月用电量为39000度,竟然差2.7码.电容器也是接在两只表后面.不知哪只表出了问题,还是有别的原因?请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B:
表计也存在计量误差的,不知道你那里使用的计量电度表的计量精度?0.5的?

网友C:
会不会存在线损及负载三相不平衡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