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回路设计

楼主(2005-12-28):
小型电机需要有旁路的检修回路 即需要多余的一个接触器来建立一个旁路 使小电机在变频器损坏或者旁路检修时能够工频启动电机
问题是:变频器的负载侧即输出侧不能供电,这样会损坏变频器,这样的话最少需要几个接触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两个回路要互锁。
在网上看见一个文章设计了两个考虑不符合实际
目前正在应用的设计了三个接触器感觉有些多余 希望指点看一下这个图上的设计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你旁路时,等于对变频器的输出端供电,这样是很危险滴,呵呵

网友B:
楼上说的非常对,必须加接触器隔离开,否则IGBT可能爆炸。

楼主:
这样说就得要三个接触器了 那么进变频器的那个接触器是否可以省略呢?

网友C:
我觉得不能,你如果去掉的话,那么变频器检修的时候不也带电了吗?
你要做的是使检修的时候变频器与电源隔离。

网友D:
接触器的接法有问题!应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一个接触器(比如1KM),再和2KM相连后进马达,原1KM可以不要。再说既然变频器坏了,总是要拆下去维修的,留个空接触器有何用。

网友E:
8楼的对啊 你的是不行滴

网友F:
楼上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使用工频时一般是变频器有故障或检修变频器旁路时才用而把KM1接在变频器输出端则变频器带电.(危险)
我认为应该在6楼的基础上在变频器输入端再加一个断路器

网友G:
谁这么用.不是有毛病吧?有钱可以多备一台变频器不是更好.

网友H:
多余!要用变频器的场合不可能用个工频代替!

网友I:
我想9楼说的没错,既然是用变频器对设备来说总有它的要求,变频器有了故障,设备是不允许用工频运行的,如可以运行的话,浪费一台价格不非的变频器是设计人员脑子进水了。

网友J:
一备一用,我们公司都是这样设计的,用变频器,总有其本身的原因。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一备一用,我们公司都是这样设计的,用变频器,总有其本身的原因。
哈哈,为什么?就是不告诉你!卖官司呢。

好吧,就算楼主的“一备一用”成立,我同意8楼的方案。进线“上口”采用断路器,“下口”采用两个接触器互锁转换。最地道。安全。谁让你一备一用呢?主电路就这么罗嗦、麻烦。

我认为,楼主的那个图不改动,未必不可以用。前提条件:装置是好的,没有元件损坏,2KM闭合,1KM必须打开。是互锁的。为什么?只要解析任何一个通用变频器的内部主电路结构,就会找到答案。这个类似的问题,本论坛里讨论过。

网友D:
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说过用了变频器就不允许用工频运行的。照这样说来,那变频器就不允许调到50Hz啦,可手册上并没这样规定啊。加旁路继电器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快速检测区分故障范围,以便采取下一步行动,这在现场维修是很重要的。出了故障你还趴在那查来查去,人家还要不要生产啊。所以我说输入端接触器可不用,我们就没用。当然各有各的招。不强求一致。

网友L(2006-02-23):
你在第一张图里变频器和电机再加一个空开就好了

网友M:
各位我刚进入这个行业。能否指教一下,如何开始学习呀???
谢谢前辈!!!

网友N:
设计本身是确保电机能不间断正常运转,其实很简单在输出端加个保险就得了,输入端则无须管它,变频器本身就自带保险了

网友O:
最好是用三个接触器的方式,如果是大功率的电机,工频回路需要加用软启或星-三角转换或自耦降压的方式来做,

网友P:
這個怎么接不是問題﹐只不過為了少一個接觸器而爭了一大堆﹐你就用那用兩層的接觸器不就得了﹐用兩﹐常閉接變頻﹐通電就接人工頻﹐輸入一個﹐輸出一個﹐兩過都斷開了
OK

网友Q:
一用一备在很多场合都这么用,一旦变频器坏掉可以用工频.我遇到很多工厂都这么要求,极烧拨同意的.
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有很多老板一旦设备坏没备了没有系统急的想哭的情况!有的小企业几万/小时!耽误生产他们肯定急。

我一般作法是在变频器和电机见加接触器;工频用单独的一路就多个断路器,那样变频器坏掉就可以放心的拆掉不必担心带点问题.

同时我认为楼主的图纸有问题,不负责任的说烧模块的几率不到99%也得到90%(个人看法)。

网友R:
使用2个断路器,变频器上口接触器可取消

网友S:
6楼的对,再控制回路上加上工频变频切换开关。

网友T(2006-12-07):
是可行的

网友T:
是可行的,我经常这样做工程

网友T:
同意6楼的做法

网友U:
都同意六楼的看法 ??  可我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说变频器上口的KM可以在发生故障时及时断开变频器的电,这对变频器起保护作用 怎么能说没有用呢 ,应该还是有用的吧 ..........

网友V:
不就一个工变切换电路吗?????,这个电路很简单的.
专业提供生产矢量变频器技术。国际品牌。专业代客户提供工控产品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