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8):
我厂胶带机原来采用的打滑装置,常常会误发信号使胶带机停止运行,我们将打滑装置解除,现要求投入,我想找一种新的打滑装置,要求在胶带机的速度低于打滑装置的设定值就会发信号,电压为~220V。

网友A:
电厂的输煤系统一般采用测量速度,在启动信号发出n秒后仍未有速度信号过来,即判断为打滑。

楼主:
是在输煤皮带上用的,我是想问问有没有好的打滑装置。原来用的不好,易误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