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9):
各位师傅好!我是个新手,想做一个发电机(2台不同功率的发电机)并网运行的电柜。采用哪种同期装置最好?要注意哪些问题?请帮帮忙?希望能具体一些。

网友A:
你找不自在吗???
老手也不做这种事情.

网友B:
两台同功率电机并网本来就要考虑多项参数。。。电压、电流、相位、阻抗、功率因素、负载........。你还用不同的来搞??

网友C:
只要满足,电压,频率,相位,相序,四个条件即可,功率因素应该是相差不大,建议用微机型的同期装置(带自动转角功能的),还要看你设置你个同期点,我想你买带四个同期点的同期装置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