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9):
负载为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额定380vac,7.6A,三菱FR哪款变频器适合???

网友A:
你说的FR是热继吧,工作电流的1.1倍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堵转时为额定电流的三倍,用0.4~7.5KW (三相380V,三菱FR-E540系列)可以吗???

网友B:
负载重的话建议使用A54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