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9):
各位前辈:我们 学校有一套亚龙公司FX2N系列的PLC成套设备,它现在缺少很多东西,一没有电脑数据线,二是没有手持编程器,大家知道买什么型号的吗,价格多少,还有他只有一些模块,这些对我们简单的教学难以满足,比如说基本逻辑指令学习中的实验,如果要做这些实验,应该怎么做,谁有指导书啊,我是入门,不可能开始就学习很复杂的程序,它的输出段好象有5个COM段,要是加负载的话,怎么加,是不是一头接Y0(或其他),一头接COM1(或其他)还有,如果要做简单实验,要买什么 器材,是不是发光二极管和铡刀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A:
在本站下载fx的编程软件,然后买条数据线连接上去就可以输程序等操作,书也有下载。

楼主:
太笼统了

网友B:
我也是PLC的初学者,我们现在用的是三菱FX1N的PLC,我们连接实验板时分别用了:
1.24V的开关电源,为PLC的输出端提供24V的输出电压
2.24V的指示灯,数量根据你个人的需要而定
3.2A的保险,给开关电源及PLC输出的com端作保护用
4.若干动合触点,作为PLC的信号输入
5.空气开关一个
6.0.5mm的线
你最好先把线路连接图画出来,然后再接线,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买一些端子排之类的东西能使你的扳子看起来更加美观.
在施工的时候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们都是PLC的初学者,希望我们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楼主:
谢谢3楼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