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适配器

楼主(2005-12-29):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的是西门子适配器(PC Adapter V5.1)刚买过来,接RS232,接串口,设置PG/PC端口及参数(多种偿试)就是不能与S7-300通讯,其中RS232通讯线根据适配器说明书图示制作且与另外同类型适配器使用过,可用.不知哪路不通,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1、确认使用的是哪个串口
2、选择通讯类型(mpi\dp\auto)
3、各种波特率、站地址都试试

网友B:
siemens群 19057910
siemens群   19057910

楼主:
三项都试过,谢谢!

楼主:
好象站地址设置太高,而实际设的是"0"或"2"不会太高,检测一会儿显示:(Online:The local MPI address for the proramming device/pc is higher than the maximum node address or the wrong trasmission rate or wrong inhterrupt is set.)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