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9):
三输送带PLC设计求助
一、系统继电器-接触器控制原理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原理如3楼附图。

二、系统保护
1.控制电路用熔断器作短路保护;
2.用热继电器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3.用HA作电机过载报警;
4.用KT1分别延时启动电机,错开启动时间,减少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
5.用KT2分别延时停止输送带,将输送带上的物料送完;
6.设现场启/停按钮方便操作,紧急状态时在现场用停止按钮停输送带,避免事故。

三、系统工作情况
1.物料进入1#输送带,从3#输送带送出去。
2.系统设三种工作状态:调整、手自动、全自动。
3.调整状态时:可以分别用控制箱上的,或现场的启动按钮点动电机,以确认电机的旋转方向。
4.手自动状态时:可以分别用控制箱上的,或现场的启动按钮启动电机,直至全部设备稳定运行,才可以输送物料。
5.全自动状态时:
只能从3#输送带开始启动,由3KT1启动2#输送带,再由2KT1启动1#输送带。
正常情况下只能从1#输送带开始停止,才能保证输送带上的物料全部送出输送带。
如遇2#输送带故障,则揿2#输送带现场的停止按钮,1#、2#输送带立即停止,3#输送带能将物料全部送出输送带,待故障排除后再用手自动按3#、2#、1#顺序启动设备,将物料送出输送带。

四、求助内容
1.本人搞继电器-接触器电气控制系统多年,对控制原理设计较为熟悉,但也会有考虑不周的时后,请同行和前辈给予指正。
2.本人也想学习PLC,请同行和前辈帮忙用上述电路设计一套,或是其中的一部分PLC控制原理,或有现成的类似的控制系统请提供学习,非常感谢。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无私帮助!

楼主:
1楼三输送带PLC设计求助附图

楼主:
加入主控梯形图

网友A:
多长的皮带机啊,没有放偏,紧急拉线吗?有检测皮带机状态的吗?放撕裂呢?
我们也有类似的设备,是4级皮带,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作的总线。
愿意与你交流交流 qq:314918688 E-mail:vennuswang@sina.com

楼主:
加入设备调整梯形图
在系统调整工作状态下,采用开关切换指令编程,用现场的启/停(带电机运行指示灯)按钮,分别对每台设备的电机转向确认,或单台设备的长期运行启/停控制。
设备调整梯形图如下:

楼主:
加入设备全自动梯形图
在全自动工作状态下,采用LG提供的梯形图例子进行编程,将现场和控制箱上的按钮(带电机运行指示灯)作为并联信号输入,进行电机的启/停控制。
延时时间按现场实际情况确定之。
设备全自动梯形图如下:

网友B(2011-04-16):
广州汇巨专业设计输送系统
专业二次包装设备的整线方案专家,广州汇巨始终坚持以客户满意为根本,精确分析客户需求,为客户量身规划工程技术方案,优质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和肯定.
整线设计能力---专业
设备性能---灵活
产品系列---完善

设备包括
自动装箱系列
自动码垛系列
机器人系列
输送机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