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9):
在传统的C/S模式下,DTU与DSC数据服务中心之间的通信一般为Client/Server方式,DTU在现有的大部分应用中一直充当Client,DTU同时支持Client和Server工作模式,据统计DTU Server功能在电力系统自动化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DTU server工作模式下,DSC数据服务中心充当client模式,大大方便数据服务中心架设,而且方便了通讯机制,无需DTU与DSC数据服务中心之间建立永远在线链路,如当需要抄表时,中心端主动连接DTU即可,不在受中心带宽问题而限制中心对多点方式下的终端数量,大大可以减轻中心组网问题和降低组网费用。
DTU server模式:启动服务处于被连接状态;
DTU client模式:主动向指定主机发起连接请求。

网友A:
这种工作模式其实很简单,不复杂,主要还是固定IP的问题要解决.如果点数少的话,用这种方案的成本会很高,在终端点数很多,考虑SOCKET会占比较多的系统资源,又要减少服务器的负担,部分用户可以采用这种网络模式.
目前采用此种方案的用户群还不是特别的多,大家如果想要更多的资料可以上我司网站参考,或留下EMAIL,我会给大家发资料.
www.sangrong.com/bbs

网友B(2006-03-05):
根了解卡邦定IP的费用比较高,如果不邦定IP地址DTU可以用指定获取IP的吧,这样子不是可以解决了固定IP地址的问题,或者使用DDNS动态域名解析也可以的吧。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和我现在用的方式一样的呀,我用的是移动的,移动给我开了个APN的卡(移动给我一个固定IP地址段),中心用移动光纤接入用户觉得要老钱,中心就改用了无线路由器的,我就将DTU改成了服务器工作模式,我一天要查表一次数据的,这样一算省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