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9):
学生在写一个10s倒时牌的程序。其中用译码指令时,遇到了麻烦。我不太清楚这个指令的的意义与用法。不知道他如何的使用。请高手指点一下、解释一下。如果有这方面的实例请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MLPX 4---16译码器

楼主:
谢谢!能否解释一下这个指令的具体用法!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PLC。现在主要问题是我不知道4-16译码指令的用法。我不太清楚这一点。我想看一个关与这个东东的实例。因为,我有这个编程思想,关键是这个指令我不太明白他如何用。麻烦请讲解一下可以吗?

网友B:
MLPX○aMLPX MLPX/○aMLPX(76)源通道S控制数据C目的开始通道D 用桁指定数据(C)把S通道内的指定桁(4bit)的内容(0~F15)译码成一个16 Bit(位号)数向 D通道的16位中输出(相应的位置成ON,其它置为OFF)  桁指定数据(C)内容
           变换开始桁号(0~3)           译码桁数(0~3)           0:1桁  1:2桁           1:3桁  2:4桁             “0”固定*C=0011时源              S                               3 2 1 0
目的DD+3 D+2 D+1 D
当D+3超出数据区域范围或间接寻址DM不存在时,出错标志25503ON S、C:000~019、200~252HR00~19、AR00~15 、LR00~15T/C000~127DM0000~1023、6144~6655 *DM0000~1023、6144~6655D:000~019、200~252HR00~19、AR00~15 、LR00~15DM0000~1023*DM0000~1023、6144~6655

楼主:
多谢高手!肯请高手能再讲详细点可以吗?

网友C:
麻煩!

MOV #10 200(設 200 ch 為內部繼電器)

用一秒脈衝對ch 200做減法 (-1)

用指令MOVD 200 搬8bit到輸出點去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