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9):
装了取件机械手真的可以节省人力吗? 如果机械手出故障会不会引起安全事故。

网友A:
安全是可以避免的,关键在于设计。
注塑机安装了自动上料和自动取料机构,打到全自动基本就不用人工操作了。一般一个人可以管几台到十几台。大大节约了劳动力。应该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对于高精度的带料注塑。

楼主:
机械手上如果安装接近开关来检测是否取到完整的注塑成品,防止产品有部分没有脱模,这样会不会更好更安全。

网友A:
都有类似的检测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