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9):
我现在要控制一个两相微型步进电机,要使用编码盘做成半闭环位置控制系统,速度要求不是很高,力矩要求也不是很大,一定要减速器吗?哪位能够帮助我一下啊,先谢谢了!

网友A:
要求精度高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控制一个两相微型步进电机,要使用编码盘做成半闭环位置控制系统,速度要求不是很高,力矩要求也不是很大,一定要减速器吗?哪位能够帮助我一下啊,先谢谢了!
这样的话,加上减速器精度更不能保证了,减速器齿轮的回程间隙能做到几分误差的很贵的,你的电机力矩要求多大,一般的转速没有要求,步进电机精度,力矩都能胜任。

楼主:
我所做的是定位控制,也就是步进电机驱动螺母前进,使螺母的定位要很精确。
     螺纹的螺距是0.5mm,而最大行程只是1mm,但是一般情况不要求有这么大的行程,所以对电机的运行速度就没有苛刻的要求,这个可以根据步进电机要求的运行速度来确定。
     另外就是我对力矩要求也不大,所以我考虑使用编码盘来保证精度要求,希望楼上的朋友能给我分析一下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C:
H桥式PWM晶体管功率放大电路适用于几相的步进电机?
求助,H桥式PWM晶体管功率放大电路适用于几相的步进电机?为什么?我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所做的是定位控制,也就是步进电机驱动螺母前进,使螺母的定位要很精确。
      螺纹的螺距是0.5mm,而最大行程只是1mm,但是一般情况不要求有这么大的行程,所以对电机的运行速度就没有苛刻的要求,这个可以根据步进电机要求的运行速度来确定。
      另外就是我对力矩要求也不大,所以我考虑使用编码盘来保证精度要求,希望楼上的朋友能给我分析一下是否可行,谢谢!

根据计算公式可以算出      丝杠螺距/{360/电机步距角}=每步位移量
采用1.8度步进电机的话:
0.5mm/{360/1。8}=0。5mm/200=0.002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