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9):
低速空载电流:3.1A,运转正常
高速瞬间烧保险(不超过2秒):保险15A

楼主:
低速和高速3个端子互换是什么结果?

网友A:
很可能是双星型时,其中一组绕组匝间短路,或不只一组短路,而在三角型时,短路的绕组与完好的绕组串联在一起了,电流不会有很大的增加,所以看似正常。
一旦改为双星型时,短路的绕组与正常的绕组并联在一起,则照成短路。

楼主:
我用电桥测量小绕组都是4.45欧姆左右,最高与最低差0.018欧姆。有两相都是近50A的电流,准备量第三相电流时,接线盒内有烟,就没测了,可能同时3个双星绕组中都匝间短路?

网友A:
再检查一下,调速开关的各个接点是否又接地现象

网友B:
由启动电流过大造成,检查电机机械部分,检查各绕组相对电阻、对地电阻,各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