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9):
我单位一座高炉卷扬使用的是意大利西威变频器,型号为AVY93150,额定功率315KW。
在线为一用一备,可以倒换使用。电机一台,型号YZRF2 400L-10  145KW  额定电流332A
现阶段出现如下问题:
   两台变频器均出现频繁报过电压、过电流故障。
    两个月前报过电压,现在报过电流。东西两车都报,拉焦拉矿都报,加、减速、高速都报,中间还夹杂着报过几次IGBT过电流(停了冷却风扇后不报了),还有几次报电流反馈丢失(输出不接电机,上电就报。我把RV33调节版重新插拔吹扫了一次,报的就少了)
    来回调整电流限幅(100%~120%之间)有时候会稳定一段时间。但过不了多久,就又开始报警了。

     无穷郁闷中!!!!!!!!!!!!!

   请诸位帮着共同判断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

    小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AVY的接插件一定要用点胶住.最好先把电路板清干净后,喷电子板用的绝缓漆.主要是灰尘和振动引起的.你这两台是国外进来的还是上海西威的?

楼主:
因为是西威变频器正常产品最大功率到不了这么大,315KW是定做的,是国外来的。楼上的说的灰尘我承认。我们那里灰尘是不小。是一条可能的原因。但配电室里没有什么震动啊。

还有,请问你说的需要胶接的是XTA短子还是控制板、电源板、触发板间的连接插排?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忙看一下呢

网友A:
所有的接插件最好都要点胶.主板和触发板一定要清理后喷绝缓漆.
AVY的功能是非常强,但是也有欧州变频器的通病,由于其电路板做的很小(通常为7层板)防震和防尘不是很好.不适合中国的电网和使用环境.

楼主:
老兄,这下可不好办了,我们那台93150是装柜式的,什么都漏在外面。“不懂可以学”我顺便问一下,参数里的电流限幅到底是什么概念?我觉得是限制电流不能高过的极限值。因为另外还有过载保护的参数,所以限幅值不应该是报警值。还有,说明书上电流限幅值百分比的基值的计算方法是最大持续电流的平方减去励磁电流的平方再开根号。但是我们这几台变频最大持续电流厂家调试时设定的都是580A(即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我认为不太合理,说明书上写的是应该按照电机的额定电流来设定。不知道有什么影像。

网友A:
你的说明书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如果是中文的内容很多都是错的.直接看英文的好了.
电流限幅就是限制最高电流,不能设定超过100%,你可以试一下.
在电机参数中设定的额定电流为电机标称电流*过载系数就可以了.
你用的是纯向量控制吗?否则不会出现励磁电流的.
那个公式是什么,好象不对.

网友A:
请把几个重要的参数写给我.
如果不想改参数,最好不要按ENTER键,后果自负.

楼主:
那本《快速启动手册》我看的是英文的,参数功能那一册太厚,看着特别费劲,就没怎么看。不过那本中文的手册翻译的确实不怎么样,谁翻译也翻译不成那个样子啊。
“在电机参数中设定的额定电流为电机标称电流*过载系数就可以了”,在功能菜单里不是有一项是关于变频器过载与电机过载的定义的吗?是一个过载50%跳闸时间,还有一个额定电流的百分比。动作是反时限的。这个参数组好像应该可以设定启用与否,但是实际没有那个选择启用的参数啊。
我刚接管这一摊,原调试报告都没给我,参数组是我自己查出来的,我觉得参数设置有一些问题。明天吧,我抄一份给你。
我这里的全部都是V/F控制。励磁电流我认为是除去转矩电流及各种损耗之外的电流,大概比电机空载电流要小一些。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还有一事,系统曾报过一段时间供电电压不足,依照说明书故障表,应是电源板电压不足。我们实测了直流母线电压为550V左右,电源板输出25V,最后发现是电源板上采样电路坏了一个运放,换了以后好了一段,昨天又开始报了,今天换了一块新电源板(进口),下午又报了一次,郁闷中,望帮我分析可能原因。

谢了,大哥

网友A:
用AVY做V/F控制,你们不是一般有钱啊?!
有些不必要的报警功能直接关掉就好了.

楼主:
一个普通的料车卷扬,只要实现调速就行了,就是两级速度,但是也还是需要用变频嘛。
报警是过电流、过电压甚么的,这总不能随便关吧。别的我可以关了,不过牵扯到一个责任问题,我们这里国企转民营,牵扯到责任问题所有人都比较能推。没法说。包括变频器,别人都没人动,就我还能调调,主要大家怕担责任。卷扬啊,是重点设备中的重点设备。卷扬有点问题,就和天塌了一样。

楼主:
参数表:

主电压:400V    持续电流:580A    调结方式:V/F    Acc delta speed:592    Acc delta time:10S    Dec delta speed:492    Dec delta time:10S
电机参数
额定电压:380V    额定速度:592    额定频率:50HZ    额定电流:332A    功率因数:0.8
基准电压:380V    基准频率:50HZ
励磁电流和励磁工作电流均自整定为110.67A
转矩电流限幅:正反120%    正反转:无方向    满载电流:580A    模入、模出、数入、数出、省略不写
多级转速1:592    多级转速2:60      停止模式:停止和转速0
慢进停止控制:ON    最大正向转速:592    最大反向转速:592    最小正向转速:0    最小反向转速:0
用附加功能中的速度阀值做了一个减速检察逻辑,不影响使用。
有零速逻辑。
其余参数均为出厂值。

楼主:
那位兄弟去那里了?

网友A:
楼上的不好意思,这几天在外试机,没看到.
你上面的参数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有些中文的我看不太懂.
低电压准位是可以设定的.
过电流准确位也是可以设定的.
加减速时间只有10S是否太小了?大功率的电机加减速时间不能太短,易报过流,用的越久越严重.
AOTU TUNING做全了吗?

楼主:
谢谢老兄,
AOTU TUNING调试的时候我没有在,前几台是“三电”的人过来调的,这两台是我的前任调的。加速时间最多不能超过13S,再长就赶不上高炉上料了。设定过电流的是哪个参数啊?
是不是”过载控制“里面的?

我这个打英文速度不行,所以一部分打的中文,不好意思。

你说我这个情况干扰的可能性大吗?你要需看柜内布置我可以给你传一张照片

网友A:
把柜子的照片发给我看一下,电抗器加了没有?出线距离有多长?
"三电"的是哪里的?AVY只有上海西威那几个人用的还免强可以,其他的都是半桶水.

楼主:
电抗器有,出线距离大概有30米,等我明天去照两张照片。

我对三电:“广州三电、天津三电”也没什么好印象。

网友A:
老兄照片还没有啊,放假了吗?

网友B(2006-04-14):
那是,上海西威的朱都去过好几次意大利培训了,当然对变频器了解了,不过也只有他一个,其它人都不懂的,

网友C(2007-03-28):
请问西威变频器如何把参数初始化

网友D(2007-11-15):
在 SPE  FUNCTION 菜单里边有load default

网友E(2008-05-14):
我单位一台55KW 电机震动,更换变频器后正常。不知变频器是什么故障或参数设定问题,请帮助分析。变频器是安川 616G5 55KW,电机是上海南洋变频电机。 变频器载波频率6KHZ ,调到10KHZ 也不行。其它参数没发现有问题。运行频率37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