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29):
我要从墙上的一个三相四孔插座引电到一个控制柜中。控制柜中需要控制电机,又需要分出单相电给其他电器。问题如下:
1)我不知道墙上四孔插座的第四极是地线还是中性线,或者两者连在一起了,怎么才能知道?
2)控制电机需要三根相线和一根机壳的地线,单相电又需要一根中性线,所以一共应该需要5根线,怎么正确的接到四孔插座上?

网友A:
记得三相四线插座一般都是三火一零,较粗的那根是零线,机壳的地线是单独另接的。现在这种插座很少用了吧,我只在刚转行的时候接触过。

网友B:
4孔插座一般都三相一地,但有时根据需要也接三相一零.

楼主:
要是第4极是中性线还好办,自己做个接地的就行了。
要是第4极是地线那怎么办?没有中性线,单相线取不出来啊!

关键我也不知道如何确定某个插座的第四极到底是中性线还是地线。

现在这三相四孔插座到处都在用啊!!!特别是我给人做个控制柜大多是用在中小城镇的。基本上都是用这种三相四孔插座的。

网友B:
你可以到前一级电箱查一下,看是零线还是接地线,想办法把零线接过来就好办啦.

网友C:
就是,如果不是零线,那就是地线,逐级上查,巴蒂斯跟献给接到领先上就是了

网友D:
个人认为啊:从四组线中引一根火线,加一根无电的线,用小灯泡试一下,亮肯定为零线,不亮肯定为地线,你们说要得不?

网友E:
用万能表量一下每四极对地的电阻,如果是无穷大,那肯定就是零线,如只有几十k那就是地线,或者是两者接在一块了。

网友F:
你用一个220的电器确定是否存在中性线?还有就是如不是中性线,而你用的电机是接Y形的,可从电机中接一零线出来用。但一定要注意,电机要保证零线不带电。

网友F:
再不行上本人QQ:502393009

网友G(2006-03-03):
顺着插座线一直往上查!眼见为实

网友H:
接一个灯泡试一下吗?很快就能知道!

网友I(2008-04-22):
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下,肯定里面有个三跟是380的还有一个是零线,一般零线较细,是黑色的,在不行你可以先把380拉到电机上,再在你上一级找下零线,真的没可以一跟用火线一跟用地线,可以直接用220伏的但是要记住,要地线的电阻一定保持在100K以内

网友J:
大家都说的不错,我就不补充了

网友K:
是零线还是火线往上一级配电箱里就能找到啊
一般我见过的都是零线,而且插针是4个里面最大的

网友L:
如是3相4线,零地和一(零即是地,地即是零)如是3相5线那就是地线起保护作用,当然你也可用作零线,这样的话地线就失去作用,就相当于3相4线了,破坏了整个保护系统

网友J:
如果是地线,就不能用做零线,我试过的,电灯是不会亮的

网友M:
一般是零线。
如果是地线,用灯泡试--万用表量---正常的情况下是无法分辨出来的。

如果是地线,加装一个功率合适的控制变压器

网友N:
4孔插座一般都三相一地,上面有接地标志

网友O: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呀~
测出了3相的电压后剩下的一跟线你把它和其中的一相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干嘛那么麻烦呢
如果有220的电压就OK了如果电压有几伏或者测不到电压就说明是电线了

网友P(2008-05-30):
上面的老兄别误导了搂主。

网友Q:
要知道那根线是地还是零,请将其与一相线组成的220V接入几百上千瓦的用电器,对比电器接入前后的电压,只降很少(几伏)的是零线,降多的(十几甚至几十伏)则是地线.

网友R:
提出用灯泡之类负载检验的各位仁兄,汗!潜在危险性啊。如果是地线,而又有其他设备接在上面,且接地电阻较大,什么后果?
强烈建议地线单独走!
控制柜不大的话可考虑省去零线使用380的接触器或者使用控制变压器,若是较正规的场合不应从插座上取电,而要接到电源箱的断路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