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0):
我打算用三台直流电机串连驱动一个大致恒定的负载,直流调速器选用西门子的6RA28。由于不想用测速机作速度反馈,只想用6RA28的内部电压反馈,由于电压反馈对速度稳定的效果并不大,我担心这样会导致负载在运行中会出现“爬行”现象,也就是一冲一冲的望前走,请问我的担心由道理吗?

网友A(2006-01-30):
6RA28不是很熟,但我用过6RA23,一般来说6RA23有的功能6RA28都有的,记得6RA23中有一个参数是可以解决爬行的,好象是E41,是比例和比例积分调节的切换阀值,能解决低速时的爬行现象,好好查查说明书,6RA28应该有相应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