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0):
近日有个疑问: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有和区别?
亚洲很多品牌的控制器,严格区分了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
而欧美很多品牌,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没有严格的界限,只是在普通变频器上加装伺服控制卡,即可完成伺服控制的功能,成为了伺服控制器。
有人说这种加装控制卡的伺服控制器是“假伺服”,而那种严格区分定义的的伺服与变频产品,才是“真伺服”。

我想请教:伺服控制器和普通变频器究竟有什么实质的区别???

网友A:
我也想知道。顶上去。

网友B:
伺服和变频器在主回路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个人认为伺服不过是变频器众多种类中的一种。

网友C:
此问题以前有讨论。伺服和变频器不能算是可比的类别。因为正如楼主前述,变频器可伺服、可传动。既能伺服控制又能传动控制的变频器,怎么能称为假伺服呢?明明可以伺服嘛。
伺服控制的定义是运动控制,应该是运动控制与传动控制的区别,才好可比,可区分。

网友D:
变频侧重于调速,尽管现在有的变频器有定位功能;
伺服侧重于控制方面,在定位、转矩、速度控制方面要强的多;

楼主:
我认为,只要是能完成伺服系统的控制要求就行了,何必非要抓住名称不放呢?
伺服也好,变频也好,好用就好。
感谢上面的解释。

网友E:
[精]
引用 楼主:
近日有个疑问: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有和区别?
亚洲很多品牌的控制器,严格区分了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
而欧美很多品牌,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没有严格的界限,只是在普通变频器上加装伺服控制卡,即可完成伺服控制的功能,成为了伺服控制器。
有人说这种加装控制卡的伺服控制器是“假伺服”,而那种严格区分定义的的伺服与变频产品,才是“真伺服”。

我想请教:伺服控制器和普通变频器究竟有什么实质的区别???
我不同意楼主的说法.
国外的某些高档变频器是可以和伺服硬件通用,但其主板和软件是完全不同的.

楼主:
我的理解:
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主要看该款变频器是否能完成伺服控制的功能。
能完成伺服控制的功能的变频器,就可称其为伺服控制器。
没必要一定要把变频、伺服强制分开来。
只不过有些功能单一的变频器没有设计伺服功能。
伺服控制器是变频器的一种,是高端、控制全面的变频器。

“假伺服”的概念纯属无聊。

网友E:
伺服的特性由伺服电机决定的.控制器有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F:
精度,性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的特性由伺服电机决定的.控制器有什么好讨论的?

电机是直接决定系统特性的,是基础。
可是控制器性能不够,就无法满足或者说是无法充分发挥电机的性能了,是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的特性由伺服电机决定的.控制器有什么好讨论的?

电机是直接决定系统特性的,是基础。
可是控制器性能不够,就无法满足或者说是无法充分发挥电机的性能了,是吗
控制器是不能决定性能的.差的控制器可能会使电机性能变差,但决不能增强电机的性能.否则也不会出现伺服电机了.

网友G:
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精度,性能不一样,两者的驱动元件和原理也不同吧,

网友H:
本质差不多的东西难于严格区分

网友I(2007-04-07):
经典
受益匪浅
  各位高手,把技术发表出来吗,放在那里会生锈的

网友J:
还请继续深入的讨论.........学习中.........

网友K:
变频器只能实现速度和转矩控制,且控制精度和反映速度慢;伺服可实现位置控制且精度和响应速度快

网友L(2011-04-13):
伺服控制器说白了就是比变频器控制精度高的优点。

网友M(2013-08-22):
变频主要是速度控制,伺服多少位置控制.

网友N:
什麼是伺服 帶有訊號回饋之軸電機 狹義的伺服就是指同步電機的伺服系統 也就是個閉環 而變頻就完全開環 若在異步電機加裝編碼器 變頻器加裝PG卡 那就構成準伺服的閉環 加裝運動卡 這叫智能驅動器 非假伺服
伺服控制器這是錯誤的說法 你可說是驅動器 你可說是放大器 絕不叫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