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0):
用FLT把BIN整数转换为BIN浮点数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有时候要转成浮点的呢?

                                               谢谢了!

网友A(2006-08-09):
赋值是啥意思啊?谢谢!

网友B:
如果算园周长 d*3.1415926
你认为用整数计算还是用实数计算...

网友B:
等于就是赋值
a=3
把3赋给a
不知对不对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