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0):
我需要一个新PLC,能控制三个轴步进电机,11点输入,8个点输出(不含控制步进电机的点)。品牌不限,是否加扩展模块不限,价格最低。

楼主:
另:步进电机驱动器最高频率10Khz

网友A:
好象多是二路高速输出的,三路是否要同时动作?

楼主:
有先后顺序,两路可以用吗?也可加一个扩展模块.编程软件,使用手册,其它附件的价格也要考虑.

网友B:
FX3U-16应该满足条件,可能价格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