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0):
本人是PLC初学者,学的是三菱FX2N系列,本人想弄个四台水泵的恒压供水系统,但在编程方面遇到了难题,输入的开关量不知如何定义的好,也不太懂得如何下手,现求助PLC的前辈能给些指点帮助,本人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遇到什么难题啊!
如果你连开关量都不知道的话,那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输入和PLC模拟量输出到变频器,对你来说可能就更难了。
要加强,先买书来学习吧!

楼主:
谢谢saiyon的帮忙和建议传感器和输出我懂,但我不懂得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值和给PLC设定的值比较的梯形图如何编,我只学了PLC的简单编程,复杂的编程就不会了,所以想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如果你采集的数据可以读到PLC的话,你可以用比较指令来实现恒压供水。

网友D:
说说你的设计要求吧!要控制什么?实现怎样的控制途径?

网友E:
应该至少有一台变频器,最好变频器和PLC之间有通讯存在,这样比较好实现恒压,远程压力表的数据也得采集,也可以考虑用一个智能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