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0):
想用变频器对三相交流感应电机(不是同步侍服)做速度位置控制,具体方案是,使用交-直-交方式,控制方法是电流,速度双闭环,电流环实现高低速转矩恒定,速度环实现对速度的闭环PID控制.因为工艺要求,必须使电机每次停在固定位置,(皮带传送).停机时,检测母线电压是否超过设定值,如超过则开通刹车电阻,释放多余的能量.(电机再生电动势回溃母线),当转速低于10HZ时,给直流制动转矩,电机能停在固定位置么???速度环要求速度达到2000转/分,关键是位置控制,高手有什么建议.表情表情QQ:5312616,MSN:linjiange@hotmail.com

网友A(2006-12-11):
用AB  powerflex700s  可以实现

网友B:
想法不错,但未必行得通。不是控制的技术问题,而是电机的能力问题。如果是采用力矩电机,应该可以,如果是采用一般的异步机,估计在位置点呆一会,电机就冒烟了。可以做个实验,自己试一试。

其实,如果是低速运行,采用直流力矩电机更合适,或者是交流的伺服电机。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控制器和控制方法,定位控制电机的条件很重要,如果在定位点停住断电还好,假若电机不断电,处于保持状态,此时能否挺住就取决于电机的本事了。

楼主(2007-10-19):
此方法已经用在上千台普通三相交流感应电机上,还没有发现一个冒烟的,效果不错,现在正在做交流伺服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