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2-30):
各位大佬可否提供一下松下PLC的编和电缆的型号和其照片。谢谢!

网友A:
可到我网站上去看

楼主:
什么网啊!给个网址

网友B:
松下不同系列PLC用的电缆是不一样的;

网友C:
都是用RS232的,松下的不同系列的编程电缆都一样,现在FX的还有直接用USB连接的。
我有说明:QQ37758413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是用RS232的,松下的不同系列的编程电缆都一样,现在FX的还有直接用USB连接的。
我有说明:QQ377584136

乱讲一通;
谁告诉你松下都是RS232;
只有FP0与FP2是可以通用的;
FP1是一种,FP3又是一种,且都是RS422的;

楼主:
我想问下FP0/FP2的编程电缆型号是否为AFC8513。
       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FP0/FP2的编程电缆型号是否为AFC8513。
       谢谢!各位

没错;
我公司网上有实物图片;

网友D:
我有,要的话跟我联系,
yanyongsheng123456@163.com

网友E:
好作的,二个电阻就OK了。